[STM32F4] RTC要自己处理么

楼主(2022-03-16):
tc, RTC, AC

rtc不是自动走时么

网友A:
通常ST的RTC年的记录只有2位数字,所以是无法确定闰年的,所以到了闰年的2月29,需要适时修正日期。

网友B:
M4 M7以集成实时时钟R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ST的RTC年的记录只有2位数字,所以是无法确定闰年的,所以到了闰年的2月29,需要适时修正日期。 ...

就是闰年要自己修正是吧

网友C:
需要自己处理的。

网友D:
日期容易掉电丢失的

网友E:
RTC的HAL有问题的。

网友F:
rtc是自动走时

网友G:
需要外接 电池吧

网友H:
这个是自动处理的。

网友I:
使用库函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