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确定MCU能实现的最小延迟

楼主(2022-03-16):
能做到的最小间隔的中断,或者延时

网友A:
m0中断的latancy 16个clock

网友B:
使用for函数吧

网友C:
先要把时钟给弄明白

网友D:
和GPIO翻转速度有关系

网友E:
这个和MCU的IO最大翻转速率有关系

网友F:
不能超出晶振范围吧

网友G:
最小延迟是什么意思

网友H:
看硬件吧。

网友I:
NuMaker-IIoT-NUC980性能怎么样

网友J(2022-05-21):
这咋确定?应该确定不了吧

网友K:
你可以用定时器计算时间吧,但是不一定是最小延时

网友L:
这种最小时间间隔中断是要做啥啊?

网友M:
你要是对这种时间要求很高的话,建议上操作系统哈

网友N:
计算这种最小间隔有啥意义么?好奇

网友O:
一般都是仿真的方式看,执行时间

网友P:
你可以用变量+定时器的方式实现这个时间的抓取

网友Q:
用OS系统吧,就不用考虑时间了

网友R:
我感觉一般都是用调试器测时间间隔吧

网友S:
你用printf试试呢?加个时间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