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支不支持HAL库

楼主(2022-03-16):
ST32F103使用HAL库,AT32F413是否支持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HAL库的,这个问题我层问过兆易、航顺、国民等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说即使要用ST的库开发国内对应的型号,推荐使用ST的标准库(因为有一部分人这么做了),极力不推荐HAL库,因为HAL库经过了特殊封装,对其他厂家的芯片几乎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