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串口总烧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16):
最近一批板子,串口总烧,
更换串口芯片之后就好

网友A:
看一下楼主的电路板版图

网友B:
是批次的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产生灌电流了啊

网友D:
硬件连接有问题呗

网友E:
那说明串口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F:
换不同的型号的了吗

网友G:
看看链接端的情况吧

网友H:
加过压、过流保护器件。

网友I:
没有做接口保护吗?

网友J:
这说明啥?之前串口芯片质量不行?

网友K:
是不是遇到什么干扰了,静电之类的

网友L:
你查查电路吧,一般串口不会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M:
是不是串进来高压的电源了啊

网友N:
是大批量么?是不是芯片质量问题啊?

网友O:
你这问题应该是芯片质量问题,再者就是看看应用环境,可能有静电之类的

网友P:
你做好防护吧,不然换好芯片还得坏呢

网友Q:
你需要查原因的,可能是现场接线接错了,或者怎么操作导致芯片坏掉了

网友R:
做个防雷电路试试呢?把电路做的保护性更好一些

网友S:
你查查之前是不是也经常烧,如果之前也是,可能是你的电路问题,如果就这一批,就要看看是不是芯片质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