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防雷处理怎么做

楼主(2022-03-16):
当前只是在电源处加了个防雷模块
老贵老贵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用

电路板需要做防雷处理么?怎么做

网友A:
很少会防雷,
应该和应用环境有关

网友B:
不好验证,,
买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C(2022-05-23):
防雷一般都是加放电管

网友D:
防雷,你要考虑电压,电流呗

网友E:
这个一般情况是不需要做防雷处理的

网友F:
你可以加TVS配合放电管,再加电感等等,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G:
防雷模块属实很贵,但是你可以拆解一个看看里面构造啊

网友H:
一般不需要作防雷,如果你的设备处在环境恶劣的话,就需要做了

网友I:
看你使用环境在考虑做不做防雷处理

网友J:
正常不做测试也不知道电路是否好用,你得去实验室测试才行

网友K:
网上是有防雷电路的,你可以抄一下,参考参考

网友L:
防雷大多数是TVS和电感,保险丝等等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