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能识别外部脉冲间隔极限是多少

楼主(2022-03-16):
       大家好!最近在做实验,想测试GPIO的EXTI和TIMER输入捕获功能对于连续脉冲计数的精度,通过测试发现这两个功能面对脉冲周期小于1us的两个连续脉冲无法全部识别到,会丢失一个。实验环境:硬件使用GD32F450V,系统时钟倍频到400MHz。使用脉冲发生器产生间隔为1us的两个连续脉冲。实验结果只捕获到一个脉冲。      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识别小于1us的连续脉冲。

网友A:
因为跳转中断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会丢脉冲,如果仅仅使用捕获,是可以进行纳秒级别的捕获的。

网友B:
想想逻辑分析仪怎么做的,就那STM32F103 72M的 都能捕获5M频率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跳转中断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会丢脉冲,如果仅仅使用捕获,是可以进行纳秒级别的捕获的。 ...

你好,我也进行了捕获实验,但是发现还是无法识别1MHz以上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逻辑分析仪怎么做的,就那STM32F103 72M的 都能捕获5M频率的脉冲

你好,我测试发现,不论外部中断还是输入捕获都无法识别间隔小于1.3us的连续脉冲。请问你说的逻辑分析仪是哪一款,有没有相关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可以转换思维,为什么要用中断做,难道逻辑分析仪器是用中断采样的IO?

网友B:
理论上来说,72M的速率,可以捕获到13.8ns 的脉冲,实际受限IO速率至少也能18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