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国民技术低功耗0.9uA极限电流N32L43XRL-STB_V1.0 (LQFP64)

楼主(2022-03-16):
首先根据PWR例程的低功耗中选择待机模式例程,添加到新工程确保进入低功耗时关闭所有LED灯,以防漏电。
电压表电流ua挡接到J15端子上

单机模式可以复位键或者wakeup键唤醒

低功耗任务
void LP_Task(void* parameter)
{
        while(1)
        {
                /* Check if the STBY flag is set */
      if (PWR_GetFlagStatus(1,PWR_STBY_FLAG) != RESET)
      {
        /* Clear Wake Up flag */
        PWR_ClearFlag(PWR_STBY_FLAG);
      }
      /* Check if the Wake-Up flag is set */
      if (PWR_GetFlagStatus(1,PWR_WKUP2_FLAG) != RESET)
      {
        /* Clear Wake Up flag */
        PWR_ClearFlag(PWR_WKUP2_FLAG);
      }
      /* Delay a long time */
      vTaskDelay(2000);
      printf("\r\n MCU Prepare Enter Standby Mode Core Stop Run \r\n");
                        LedOff(PORT_GROUP1, LED1_PIN);
                        LedOff(PORT_GROUP2, LED2_PIN | LED3_PIN | LED4_PIN | LED5_PIN);

      /* Request to enter STANDBY mode */
      PWR_EnterSTANDBYMode(PWR_STOPENTRY_WFI,PWR_CTRL3_RAM2RET);
        }
}

唤醒按键按下,执行2s闪灯,然后进入低功耗

注意:如果低功耗配置由于SWD接口GPIO被占用,或者功能关闭等原因无法下载程序,此时只需要把BOOT0接到VCC,按一下复位即可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A:
0.9ua数据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