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USART1+TIMER1+KEY+OLED

楼主(2022-03-16):
                                               雅特力科技AT32F425系列超值型ARM® Cortex®-M4微控制器,高达96MHz的CPU运算速度与内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最高可支持64KB闪存存储器(Flash)及20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而系统存储器(4KB)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Bootloader)外,也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64+4KB的最大空间使用,片上还集成1个OTG控制器(设备模式支持无晶振Xtal-less)、1组CAN总线、4个USART、3个SPI/I²S(可组合全双工模式)、2个I²C、1个16位高级定时器、6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2个16位基本定时器,定时器可组合超过24路PWM独立信道,同时还扩展了1个采样率高达2Msps的12位16通道高速ADC,几乎所有I/O口可容忍5V输入信号,且具有多种端口重映射,超越业界同级USB OTG芯片。
一、串口1测试:
1.硬件连接:
TXD1-----PA9
RXD1-----PA10
2.软件部分代码:
波特率:115200

//宏定义
#define PRINT_UART                       USART1
#define PRINT_UART_CRM_CLK               CRM_USART1_PERIPH_CLOCK
#define PRINT_UART_TX_PIN                GPIO_PINS_9
#define PRINT_UART_TX_GPIO               GPIOA
#define PRINT_UART_TX_GPIO_CRM_CLK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PRINT_UART_TX_PIN_SOURCE         GPIO_PINS_SOURCE9
#define PRINT_UART_TX_PIN_MUX_NUM        GPIO_MUX_1
//串口1初始化
void uart_print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uart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PRINT_UART_CRM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PRINT_UART_TX_GPIO_CRM_CL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art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PRINT_UART_TX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PRINT_UART_T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PRINT_UART_TX_GPIO, PRINT_UART_TX_PIN_SOURCE, PRINT_UART_TX_PIN_MUX_NUM);

  /* configure uart param */
  usart_init(PRINT_UART, baudrate,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PRINT_UART, TRUE);
  usart_enable(PRINT_UART, TRUE);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1,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PUTCHAR_PROTOTYPE
{
  while(usart_flag_get(PRINT_UART,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PRINT_UART, ch);
  return ch;
}
二、定时器1:
部分代码:
//配置CLKOUT
void clkout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gpio port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lkout gpio init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clkout division */
  crm_clkout_div_set(CRM_CLKOUT_DIV_1);

  /* config clkout clock */
  crm_clock_out_set(CRM_CLKOUT_PLL_DIV_4);
}
void TMR1_BRK_OVF_TRG_HALL_IRQHandler(void)//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if(tmr_flag_get(TMR1, TMR_OVF_FLAG) != RESET)
  {
    /* add user code... */
                at32_led_toggle(LED3);//LED3翻转
                at32_led_toggle(LED4);//LED4翻转
                printf("usart printf counter: %u\r\n",time_cnt++);
    tmr_flag_clear(TMR1, TMR_OVF_FLAG);
  }
}
三、GPIO模拟SPI驱动OLED屏显示(中景园SSD1306 0.96寸OLED)
1.硬件连接:
D0-----PB12
D1-----PB13
RES----PB14
DC-----PB15
CS------PC6
2. 软件部分:
oled.c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unsigned int a;
//        while(ms)
//        {
//                a=1800;
//                while(a--);
//                ms--;
//        }
//        return;
//}

#if OLED_MODE==1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lse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ndif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RST_Set();
        delay_ms(100);
        OLED_RST_Clr();
        delay_ms(2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oled.h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at32f425_boar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OLED模式设置
//0:4线串行模式
//1:并行8080模式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16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12)//CLK GPIO_PINS_0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12)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13)//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13)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14)//RES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14)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15)//DC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15)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6)//CS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6)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OLED_Init(void);

#endif
oledfont.h
#ifndef __OLEDFONT_H
#define __OLED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8*16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char Hzk[][32]={

{0x00,0x04,0xF4,0x84,0x84,0xFC,0xE4,0x30,0xFC,0x92,0x90,0xF6,0x94,0x90,0x10,0x00},
{0x00,0x20,0x18,0x46,0x41,0x7F,0x00,0x00,0xFF,0x24,0x24,0x3F,0x24,0x24,0x20,0x00},/*"雅",0*/

{0x00,0xF8,0x28,0x20,0xFE,0x20,0x20,0x48,0x48,0x48,0x7E,0x48,0xC8,0x48,0x48,0x00},
{0x00,0x04,0x04,0x02,0xFF,0x02,0x02,0x02,0x1A,0x12,0x42,0xC2,0x7F,0x02,0x02,0x00},/*"特",1*/

{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FE,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20,0x00},
{0x00,0x40,0xC0,0x60,0x30,0x18,0x0F,0x03,0x00,0x00,0x40,0x40,0x60,0x3F,0x00,0x00},/*"力",2*/

{0x00,0x80,0x84,0x84,0x84,0xFC,0xFC,0x84,0x84,0x84,0xFC,0x84,0x84,0x84,0x80,0x00},
{0x00,0x41,0x41,0x61,0x31,0x1F,0x03,0x01,0x01,0x01,0x7F,0x01,0x01,0x01,0x01,0x00},/*"开",3*/

{0x00,0x00,0x20,0x3C,0x24,0x20,0xE0,0x3E,0x20,0x20,0x24,0x3C,0x28,0x20,0x20,0x00},
{0x00,0x10,0x10,0x48,0xC6,0x43,0x47,0x2D,0x39,0x31,0x29,0x47,0x43,0x40,0x40,0x00},/*"发",4*/

{0x00,0x20,0x20,0xFE,0x20,0x20,0x00,0xFC,0x24,0xE4,0x24,0x24,0x24,0xE4,0x04,0x00},
{0x00,0x0C,0x03,0xFF,0x01,0x43,0x72,0x9F,0xC0,0x63,0x3E,0x18,0x27,0x61,0x40,0x00},/*"板",5*/

};

#endif

四、KEY :  PA0 高电平有效
//获取按键状态
uint8_t at32_button_state(void)
{
  return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USER_BUTTON_PORT, USER_BUTTON_PIN);
}
五、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get system clock */
  crm_clocks_freq_get(&crm_clocks_freq_struct);

  /* turn led2/led3/led4 on */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

  /* enable tmr1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

  /* tmr1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systemclock/12000/10000 = 1hz */
  tmr_base_init(TMR1, 4999, (crm_clocks_freq_struct.ahb_freq / 10000) - 1);//定时500ms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
  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

  /* tmr1 overflow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TMR1_BRK_OVF_TRG_HALL_IRQn, 0, 0);

  /* enable tmr1 */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clkout_config();

        OLED_GPIO_Init();
        OLED_Init();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雅
        OLED_ShowCHinese(18,0,1);//特
        OLED_ShowCHinese(36,0,2);//力
        OLED_ShowCHinese(54,0,3);//开
        OLED_ShowCHinese(72,0,4);//发
        OLED_ShowCHinese(90,0,5);//板
        OLED_ShowString(3,3,(u8*)"AT-START-F425");
        OLED_ShowString(3,5,(u8*)"21ic-strang");
  while(1)
  {
                if(at32_button_state()==1)//按下用户按键时,LED2亮
                {
                        at32_led_on(LED2);
                        printf("Button press down !\r\n");
                        delay_ms(500);
                }
                else//用户按键弹起时,LED2灭
                {
                        at32_led_off(LED2);
                }
  }
}

OLED显示效果
串口1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