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有一块PCBA,想复制其尺寸,关键部件位置等结构信息,画板

楼主(2022-03-16):
这是一块电能表用电力载波模块的PCB,我想复制其外形尺寸,图片上xs1 ,xs2排针,HL1,HL2相对于PCB参考点的位置信息。用来重新画板,改成WIFI或者2.4G无线传输的一块板子.其中外形尺寸已用游标卡尺量出.XS2为载波模块与电能表通信接口,hL1,hl2为相对固定位置,这三个元件位置要求高。我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找出其对此PCB参考位置,不知道行业抄板是如何获取位置,业余条件有没有办法准确画出其相对位置,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本人声明:这不是商业项目的一部分,板子调试出来自己用的。

网友A:
如果没有现成的DXF或PCB文件,那么只能抄板来对尺寸了。
我没有抄过几块板,定位要求也都不是很高,都是用游标卡尺量的,按我的想法,精度要求高一点的,拍照甚至扫描(先打磨掉阻焊层等到高对比度会更好)后转成1位的位图,再转成DXF,按量得的板子外边的长宽进行缩放到尽量接近1:1 ,再导入PCB设计软件中某一参考层,比如Allegro的Package Geometry的Dispplay Top或Bootom层,把边框线左下角坐标定位成坐标原点(0,0),开始对着画边框线并放置关键定位元件。

网友B:
卡尺量还量不准吗?如果不行,你上面有空板,直接扫描仪扫描用抄板软件来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现成的DXF或PCB文件,那么只能抄板来对尺寸了。
我没有抄过几块板,定位要求也都不是很高,都是用 ...

晚上下班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量还量不准吗?如果不行,你上面有空板,直接扫描仪扫描用抄板软件来定位吧 ...

能不能提示一下,什么抄板软件

网友C:
我以前用的方法是, 将照片(离远点拍照避免变形)倒入autocad, 调成1:1比例, 在autocad处理好位置再进入PCB软件放元件.

网友D:
很早以前抄板使用坐标纸。用针扎定位孔位和相关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以前抄板使用坐标纸。用针扎定位孔位和相关尺寸。

我觉得这方法不错,淘宝上已经下单了坐标纸

网友B:
这个软件我用过,用打印机自带的扫描功能,扫出PCB图,记住扫描时设置的DPI(即比例),导入软件时,尺寸没有误差。然后直接按图描线条(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