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8、按键——外部中断

楼主:
1、硬件连接

可以看出,PA0通过R7下拉到GND,按键按下时, PA0的电压为3.3V,没有按下时,PA0的电压为0V,因此可以通过判断上升沿,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2、中断函数

查看startup_at32f425.s文件,发现外部IO中断只有3个中断函数,分别是:

EXINT1_0_IRQHandler

EXINT3_2_IRQHandler

EXINT15_4_IRQHandler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PX0-PX1,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PX2-PX3,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PX4-PX15,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需要在中断函数中判断,具体是哪个中断源,

这一点与SXX32和GX32是不一样的。

3、代码实现

static uint8_t KeyState=0;

void Key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ure);

        exint_init_type  exint_init_structure;

        exint_default_para_init(&exint_init_structure);

        exint_init_structure.line_enable= TRUE;
        exint_init_structure.line_mode=EXINT_LINE_INTERRUPUT;
        exint_init_structure.line_polarity=EXINT_TRIGGER_RISING_EDGE;
        exint_init_structure.line_select=EXINT_LINE_0;

        exint_init(&exint_init_structure);

        nvic_irq_enable(EXINT1_0_IRQn,4,0);

}

void KeyPolling(void)
{
        if(KeyState)
        {
                KeyState=0;
                printf("key press\r\n");
        }
}

void EXINT1_0_IRQHandler(void)
{
        if(RESET!=exint_flag_get(EXINT_LINE_0))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0);
                KeyState=1;
        }
}

4、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