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ER软件问题

楼主(2022-03-17):
我在PSOC CREATER生成的main.c里调用我增加的文件里的函数,编译出错,提示函数没有定义,大家有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A(2024-01-15):
可能是包含头文件问题

网友B:
编译设置问题或者链接问题

网友C:
检查你的构建路径是否正确设置,确保编译器可以找到你的源文件和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