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挂载NFS网络系统

楼主(2022-03-17):
linux如何使用NFS挂载文件系统
设备:一台服务器和一台客户端,这里我们把装在PC机上的RedHat作为服务器,而客户端则是嵌入式linux开发板。

环境:开发板已启动,连接好串口和网线,串口用于下发命令控制开发板,网线则用于NFS

1、确认Redhat上装好了NFS软件包,在终端输入

[root@localhost examples]# rpm -q nfs-utils
nfs-utils-1.0.9-24.el5
如果出现以上结果,表示已经安装好了NFS,否则,请先安装nfs-utils软件包。

2、配置NFS服务器

[root@localhost examples]# vi /etc/exports
打开配置文件后,一般空空如也,自己写,写入以下配置信息:

/home/example/rootfs 192.168.2.*(rw,sync,no_root_squash)

解析:

/home/example/rootfs          -->共享的文件夹路径

192.168.2.*                         -->允许访问的IP号,当然也可以具体指定一个,比如192.168.2.11

(rw,sync,no_root_squash)  -->权限等,具体参数的意思可以百度

所以配置信息还是比较简单。

3、启动/重启NFS服务器

不管NFS事先有没有启动,都可以用重启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examples]# /etc/init.d/nfs restart

OK,至此服务器端配置完毕,接下来在客户端开发板上使用,即所谓的挂载文件系统。

在挂载之前,需确认网络是否通了。将网线连上,通过ping命令确保网络正常,比如服务器IP设置为192.168.2.22,开发板IP设置为192.168.2.11,

两者子网掩码均为255.255.255.0,这样在开发板上通过命令ping 192.168.2.22即能看到响应。

4、挂载文件系统

在开发板上的mnt文件夹下新建nfs文件夹,用于映射服务器上共享的文件夹,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建,只要输入命令正确,命令如下:
mount -t nfs 192.168.2.22:/home/example/rootfs /mnt/nfs

解析:

mount -t nfs            -->挂载命令,表示挂载NFS共享的文件夹

192.168.2.22:/home/example/rootfs  -->服务器端共享的文件夹路径,格式为 IP:/共享文件夹路径

/mnt/nfs                  -->映射到本地的文件夹,即客户端开发板上的文件夹。

注:如果输入命令,出现如下错误“svc: failed to register lockdv1 RPC service (errno 111)  ”,则改用如下命令: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2.22:/home/example/rootfs /mnt/nfs

5、挂载完毕,使用

挂载完毕后,在服务端对共享文件夹里的操作,均能在客户端中映射的文件夹中看见。

Exa.

往服务端共享文件夹中拷贝一个文件,[root@localhost examples]# cp test.c  rootfs/

则在客户端能也看见,在客户端命令:[root@localhost led]# cd /mnt/nfs/
                                                             [root@localhost nfs]# ls

                                                             test.c

OK,至此挂载完毕,其实就是通过NFS共享了一个文件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weixin_41925897」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925897/article/details/123543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