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stm32F103VC程序移植到GD32F103VC的问题

楼主(2022-03-17):
我们现在的C++应用程序是在stm32F103VCT6上开发的,将程序烧进GD32F103VCT6后,结果读取I2C时钟芯片DS3231不正常,另外PA8配置成输出脚后控制也不正常。是否能提供GD官方认可的STM32程序移植到GD32的说明文档。网上散布的资料,经过实验后都不行。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是代理发给我的,我用的是VBT6开发的程序直接下载到VCT6的板子上,IO、串口、FALSH读写没问题,所有参数都没修改,其它还没时间验证,因疫情深圳封了不让上班,等解封后再测试,这几天做了10块VBT6的样板等上班后再测试一下。

网友A:
就我的应用来说,我打算只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 、 EraseTimeout、 ProgramTimeout这三个参数。这样子我的程序就可以同时用于2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