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隔离,是一种保护措施,还是抗干扰措施

楼主(2022-03-17):
我觉得,如果说是隔离一下,减少外界对通信口的干扰,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说隔离有保护作用,感觉不太靠谱,隔离芯片坏了一般,不是照样不能用么

各位怎么看,有没有用过串口隔离
会不会对通信速率或信号质量产生影响

网友A:
都有吧,一般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B:
是一种保护措施,真不知道干扰啥了,就是怕两边电压击穿嘛,隔离保护而已。

网友C:
保护的成分多一点

网友D:
一般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E(2022-05-21):
串口隔离,一般是保护措施

网友F:
隔离芯片也不容易坏啊,一般情况下

网友G:
我觉得算是一种保护措施,抗干扰措施,这不冲突的

网友H:
如果隔离芯片坏了,那么也保护了串口电路的呀

网友I:
一般是保护,抗干扰还得加其他电路

网友J:
我们做隔离电路都是做的保护,抗干扰的话需要用TVS啊 保险丝啊之类的

网友K:
有没有一种可能,隔离芯片内部嵌入了保护和抗干扰的元件呢

网友L:
用过串口隔离啊,一般需要选型,比如高通信速率的啊

网友M:
这个会有影响,因为有些串口隔离芯片不是高速的

网友N:
隔离芯片,我觉得就是一种保护措施,保护后级电路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