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gpio_bits_set 位操作会影响旁边的位?

楼主(2022-03-17):
#define COL1_ENABLE()                 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9);
#define COL1_DISENABLE()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9);

#define COL2_ENABLE()                 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8);
#define COL2_DISENABLE()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8);

#define COL3_ENABLE()                 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7);
#define COL3_DISENABLE()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7);

#define COL4_ENABLE()                 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6);
#define COL4_DISENABLE()         gpio_bits_reset(GPIOC,GPIO_PINS_6);

    COL1_ENABLE();
    COL2_ENABLE();
    COL3_ENABLE();
    COL4_ENABLE();

操作到第4步前面3位都为低了

网友A:
不会影响的,gpio_bits_set这个函数只会对你写的那个pin脚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的,gpio_bits_set这个函数只会对你写的那个pin脚生效

我测试是相互影响的!
#define COL1_ENABLE()                 GPIOC->scr = GPIO_PINS_9;
#define COL1_DISENABLE()         GPIOC->clr = GPIO_PINS_9;

#define COL2_ENABLE()                 GPIOC->scr = GPIO_PINS_8;
#define COL2_DISENABLE()         GPIOC->clr = GPIO_PINS_8;

#define COL3_ENABLE()                 GPIOC->scr = GPIO_PINS_7;
#define COL3_DISENABLE()         GPIOC->clr = GPIO_PINS_7;

#define COL4_ENABLE()                 GPIOC->scr = GPIO_PINS_6;
#define COL4_DISENABLE()         GPIOC->clr = GPIO_PINS_6;
但是这样就不相互影响

网友A:
有按完全照你问题代码实测,不会相互影响。
且可以去看驱动里面gpio_bits_set(GPIOC,GPIO_PINS_9);   这个函数的原型,就是一句GPIOC->scr = GPIO_PINS_9;命令。
建议你重点排查其他代码部分内容,或者外部电路原因。

楼主:
所有很奇怪外部电路原因 换一个方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