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S003F4单片机

楼主(2022-03-17):
HC, sd

产品简介:
HC89S003F4是芯圣电子研发的增强型1T 8051单片机,CPU工作频率可达16MHz,内置16K Bytes FLASH程序存储器和512 Bytes数据存储器,支持2.0V至5.5V宽工作电压和-40℃至85℃工作温度,并具备4KV ESD和4KV EFT的高抗干扰能力。
HC89S003F4提供了丰富的外设资源,包含5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个8位PWM,2个UART,1个SPI等。内部提供最高32MHz时钟,外设可以通过配置选择最高32MHz时钟工作。内部全映射PTM模块,提供配置方式将全部的外设资源引脚映射到单片机18个双向IO口的任意引脚,大大方便用户的硬件设计。
HC89S003F4内建误差<2%的高精度32MHz RC和11+2路12位ADC,并具备看门狗、低压检测和CRC校验等功能,提供TSSOP20 (4mm*6.5mm) 和QFN20 (3mm*3mm)两种封装。
应用领域:
燃气报警器、断路器、电子烟、电动车表头、2.4G灯控、电子标签、智能锁、电动牙刷、无线充电等。
关键特性:
  • CPU
    增强型1T 8051内核
    工作频率可达16MHz
    工作电压:2.0V-5.5V
    工作温度:-40°C-+85°C
  • 存储器
    16K Bytes FLASH ROM
    512 Bytes RAM
    可配置的Data FLASH
    灵活的代码保护模式
    支持在应用编程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支持在系统编程ISP(In System Programming)
    支持在电路编程ICP(In Circuit Programming)
  • 时钟
    内部误差<2%的高精度32MHz RC
    内部44KHz RC
    外部高频晶振4MHz-20MHz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 GPIO
最多18个双向I/O口
多种模式可配:输入、带上拉输入、带下拉输入、施密特输入、模拟输入、强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开漏带上拉输出
  • 定时器/计数器
     T0/T1兼容标准8051,16位自动重载
     T3可以工作在掉电模式
     T4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触发定时
     T5带捕获功能
  • PWM
    最多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
    可配置为6路独立输出
    可当定时器使用
    具有故障检测功能
    1路8位单输出PWM
  • 通讯模块
2个UART,可达115200 bps
1个SPI,可达8 MHz
  • 模拟数字转换器(ADC)
12位ADC,支持11路外部输入和2路内部输入ADC检测
ADC参考电压可选内部高精度VREF、外部VREF、VDD
选择外部参考电压VREF或VDD时,最快ADC检测时间为2μs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VREF时,最快ADC检测时间为10μs
内置省电唤醒功能
  • 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

HC89S003F4数据手册:
http://www.holychip.cn/upload/2020-09/HC89S003F4_Datasheet_Ver1.08_cn.pdf
仿真工具HC-LINK:
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390
烧录工具HC-PM51 V5.0:
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402
范例程序与应用手册:
http://www.holychip.cn/cpzxSI/info_47.aspx?itemid=173
开发板简介
Holychip SDK-HC89S003F4由HC89S003F4 微控制器的主控板和HC-LINK V4.0 仿真烧录器两部分组成。用户只需使用此开发板就可以开发、烧录并验证应用程序。SDK-HC89S003F4 的主控板带有HC89S003F4 所有脚位的扩展接口,还有灵活的电源设计,方便搭配各式接口设备进行开发。HC-LINK V4.0 仿真烧录器支持在线仿真,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

快速指南
1.请确认计算机中已安装 Keil C51
2.下载并安装 HC-LINK驱动程序及Keil插件   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390
3.将USB Cable一端接SDK-HC89S003F4的micro-B,另一端接PC的USB口,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 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4.下载并解压官方寄存版例程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x.0 http://www.holychip.cn/cpzxSI/info_47.aspx?itemid=17
5.打开 1-ExampleProject 工程,编译后,点击下载
6.SDK-HC89S003F4 上的LED (GPIO P0.0),以一秒为间隔翻转

网友A:
频率数值还不错

网友B:
这个是成熟的芯片系列的吗

芯圣一级代理出芯圣ic 协助开发 工具样片 烧录编带 有需要可加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C:
这些链接很实用

网友D:
很简单的一个历程

网友E:
这个芯片还是不错的

芯圣一级代理商 价格优势 需要可加QQ 2914373240

网友F:
检测时间好快啊

网友G:
16K Flash,要是在大点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6K Flash,要是在大点就好了。

恒烁32位  M0   003,64K FLASH,8K  ROM,性价比高,资源丰富,可以加我微信联系13430527102黄工
⚫ 内核
◼ ARM® Cortex®-M0+内核,最高运行到24MHz
◼ 一个24位系统定时器
◼ 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
◼ 单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 存储器
◼ 32K/64K字节嵌入式Flash,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 4K字节SRAM
⚫ 时钟与电源
◼ 4路可选时钟源
- 外部4MHz~24MHz高速晶振
- 外部32.768KHz晶振
- 内部4MHz~24MHz高速时钟
- 内部低速38.4KHz/32.768KHz时钟
- 支持硬件时钟监视
◼ 电源管理
- 两种低功耗工作模式:Sleep、Deep Sleep Mode
- 低电压检测,可配置为中断或复位
⚫ 中断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用于控制32个中断源,
每个中断源可设置为4个优先级
◼ 支持串行调试(SWD)带2个观察点/4个断点
⚫ 通用I/O引脚
◼ 在20-Pin封装下16个I/O
⚫ 通信接口
◼ UART0-UART1标准通讯接口
◼ 支持低速时钟的超低功耗UART
◼ SPI标准通讯接口,最高达8Mbps
◼ I2C标准通讯接口,主模式最高支持1Mbps,从模
式最高支持800Kbps
◼ One-Wire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
◼ 可产生一个1KHz,2KHz,4KHz的蜂鸣信号
⚫ 定时器/计数器
◼ 1x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有4通道PWM输出/输入捕
获,支持3路互补输出,以及死区生成和紧急停止
功能
◼ 1x16位通用定时器,支持4路比较输出/输入捕获,
PWM输出
◼ 1x16位可编程定时器阵列,支持5路输入捕获/比较
输出,PWM输出
◼ 2x16/32位基础定时器/计数器
◼ 1x16位低功耗定时器
◼ 自动唤醒定时器
◼ 系统窗口看门狗和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 RTC
◼ 支持RTC计数(秒/分/小时)及万年历功能(日/月/年) ◼ 支持闹铃功能寄存器(秒/分/小时/日/月/年) ◼ 支持RTC从Deep Sleep模式唤醒系统
⚫ ADC
◼ 7通道12位1Msps采样速率,12位SAR型ADC
⚫ 电压比较器(VC) / 低电压检测器(LVD)
⚫ 硬件CRC-16模块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24MHz
◼ 工作温度:-40°C至+85°C ⚫ 16字节的芯片唯一ID (UID)
⚫ 开发工具
◼ 全功能的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
◼ 在系统编程(ISP编程)方案
⚫ 封装形式:TSSOP20、QFN20

网友I(2022-05-08):
增强型1T和传统8051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J:
也没明白何为增强型

网友K:
增强型单片机和普通单片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