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79F1612AX,TSSOP20 具体可用在哪些产品上?

楼主(2022-03-17):
中颖SH79F1612AX,TSSOP20 具体可用在哪些产品上?

网友A(2023-07-05):
小家电就行吧

网友B:
这个看你需求的,因为MCU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看看这芯片的参数,一般控制类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D:
给我的感觉可以做个台灯啥的

网友E:
做些小家电不是都可以的么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考虑做个灯控,或者做点简单的控制类产品

网友G:
中颖好像主要是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的。

网友H:
触摸板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I:
想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

网友J:
触摸按键啥的吧,我觉得会很有意义

网友K:
它这芯片很稳的,做灯饰是可以的

网友L(2024-09-26):
家电产品

网友M:
各类运动器材中的控制系统,如跑步机、动感单车等,

网友N:
汽车电子

网友O:
在医疗器械中,如血糖仪、血压计等便携式医疗设备,SH79F1612AX可用于数据采集、处理和显示,确保医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P:
工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