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208C8T6那个小圆点对应的是1引脚吗

楼主(2022-03-17):
stm8s208C8T6那个小圆点对应的是1引脚吗

网友A:
但你这是截屏,最好看实物

网友B:
从图上看是1脚。如果圆点不清楚,或者有两个差不多的圆点,一般情况文字摆正常方向时,左下角开始引脚1编号开始,逆时针方向编号增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