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求助大神,八百里加急!GD32F103RBT6 jlink可调试运行,上电不启动

楼主(2022-03-17):
点灯程序
Jlink SWD方式可下载可调试运行

HSE 8MHz,已经修改了timeout时间为0xffff,其它没改,用的stm32的库和原理图

BOOT0 和 BOOT1 都已经10K下拉,测量电平的确为低

复位引脚是RC复位电路,10电阻串联104电容,测量复位引脚为高电平,
单独上电不启动,手动复位也不启动

晶振8MHz 测量波形比较好
3.3V系统电源测量波形也比较好

请问GD32 还有什么秘密招式没有公布的么,谢谢!!

楼主:
即使把SystemInit()函数注释掉,jlink调试也可以运行,点灯节奏很慢而已,这种程序上电也不能启动
感觉是CPU上电就没有运行一样

楼主:
顶一下,哪位大神给提供点儿思路,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勾选reset and 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勾选reset and run

在哪儿勾选呢,我是arm-none-eabi-gcc 编译的
烧写是openocd命令行,

这个勾选应该是只是当前一次的烧写完成后自动运行吧
我的也可以烧写完运行,但是拔掉jlink,重新上电就不启动了,就像没烧程序一样,晶振,复位信号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勾选reset and run

我用命令行烧写可以实现烧写完自动执行,
我现在的问题是,烧写完,拔掉jlink,断电再上电 cpu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勾选reset and run

...。。。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地方判断是0就继续往下,判断是1就一直等待,然后正常运行的程序就一直停在那,调试开始就全速运行,不设断点,看会不会进不了while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地方判断是0就继续往下,判断是1就一直等待,然后正常运行的程序就一直停在那,调试开始就 ...

我已经把 SystemInit() 注释掉了,只要cpu运行就会 初始化gpio 点灯,这都不行,感觉cpu 上电没有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 SystemInit() 注释掉了,只要cpu运行就会 初始化gpio 点灯,这都不行,感觉cpu 上电没有运行 ...

注释掉,能用命令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掉,能用命令跑?

注释掉相当于不要倍频使用内部RC时钟,带jlink是可以跑的,拔掉jlink,断电上电还是不能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