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使用usb host库占用内存空间很大!!!

楼主(2022-03-19):
如何解决STM32 使用usb host库占用内存空间很大的问题呢???

网友A(2022-07-09):
看看map文件,会不会是内存分配方面有问题,把一些没有使用的空间也算进来了。

我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内存分配出问题了

网友C:
关于内存,空间的,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D:
这个你可以考虑少用全局变量

网友E:
你优化一下呗,这种优化就降低一些全局变量之类的

网友F:
这个优化好像比较复杂吧,你得熟悉USB的协议才行

网友G:
解决占用空间大,就得自己优化了,毕竟官方提供的demo就是学习使用的

网友H:
你可以考虑换个MCU吧,如果占用很大空间你还解决不了的话

网友I:
你看看你程序,是不是有自己定义很大的变量了

网友J:
属实你这程序占用很大啊,正常不应该这么大吧,你没加什么自己的功能么?

网友K:
优化我觉得就降低全局变量的使用,使用联合体和结构体能好点

网友L:
使用仿真的方式,看看程序那块占用的多,看看能不能优化呗

网友M:
自己改改吧,这种库函数挺复杂的,自己改也挺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