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8G内存,装了虚拟机还是卡的不行

楼主(2022-03-17):
一般配置要到多少,才会流畅一点

为了学习linux,非要换电脑么~

网友A:
linux你装server版即可,然后ssh登录,流畅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ux你装server版即可,然后ssh登录,流畅得很。

这样做开发么?
我去百度下~~~

网友C:
换电脑估计比较稳妥点

网友D:
既然想学linux为何只装个虚拟机,老老实实把Linux装在硬盘里才学得快,大不了跟windows一起双启动。
我电脑32GB内存,但日常跟工作都用linux,偶尔才用虚拟机跑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想学linux为何只装个虚拟机,老老实实把Linux装在硬盘里才学得快,大不了跟windows一起双启动。
我电脑 ...

单位的电脑,
况且,windows需求还是很大的

网友D:
我每次入职干的第一件是就是安装Linux系统。windows需求大是因为你不熟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入职干的第一件是就是安装Linux系统。windows需求大是因为你不熟Linux

自己装系统,IT不找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