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ENIX板卡V2-100G系列工作模式速率切换——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3-17):
本文主要介绍了RENIX板卡V2-100G系列工作模式速率切换相关操作。全文分为五部分内容。开头对V2-100G系列板卡进行了概述,之后分别详细介绍了100G工作模式、40G工作模式、25G工作模式、10G工作模式如何进行速率切换。

第一部分、RENIX板卡系列:V2-100G系列概述

1.V2-100G系列板卡介绍

  • V2-100G系列板卡搭配BigTao系列机框,原生QSPF28接口具有密度高、功耗低的优势,单端口包含100G/50G/40G/25G/10G五个速率模式,节省了测试成本。其型号多样,有多种搭配供选择。

2.V2-100G系列端口组介绍

  • 1)V2-100G板卡的每2个端口属于一个端口组。
  • 2)V2-100G-4QSFP28板卡有4个端口,共有2个组。切换组中的一个端口速率,另一个端口也会改变。例如切换端口1的速率为40G,则端口2也会变为40G;这个时候端口3/4可以工作在其它速率,例如25G。
  • 3)V2-100G-2QSFP28板卡有2个端口,只有一个组。切换其中任何一个端口的速率,2个端口(整卡)的速率都会改变。

3.光模块接口类型

4.查看当前速率
步骤1:预约端口

步骤2:选中某个端口,右侧线速显示当前速率

第二部分、100G工作模式

1.100G模式切换
步骤1:预约端口,选中端口(任何一个),右键,选择配置端口。

步骤2:将线速修改为100G。

步骤3:板卡会重启,提示需要等待6分钟,重启完以后,提示板卡UP。

步骤4:重新预约端口。

步骤5:删除之前的端口。

步骤6:查看端口速率。

2.100G型号选择

  • 1)V2-100G板卡选择QSFP28 100G光模块。
  • 2)光纤根据光模块选择MPO接口/LC接口。
  • 3)DUT光模块根据DUT接口类型选择,可以正常对接。

第三部分、40G工作模式

1.40G模式切换
步骤1:预约端口,选中端口(任何一个),右键,选择配置端口。

步骤2:将线速修改为40G。

步骤3:板卡会重启,提示需要等待6分钟,重启完以后,提示板卡UP。

步骤4:重新预约端口。

步骤5:删除之前的端口。

步骤6:查看端口速率。

2.40G型号选择

  • 1)V2-100G板卡选择QSFP+40G光模块。
  • 2)光纤根据光模块选择MPO接口/LC接口。
  • 3)DUT光模块根据DUT接口类型选择,可以正常对接。

第四部分、25G工作模式

1.25G模式切换
步骤1:预约端口,选中端口(任何一个),右键,选择配置端口。

步骤2:将线速修改为25G。

步骤3:板卡会重启,提示需要等待6分钟,重启完以后,提示板卡UP。

步骤4:重新预约端口。

步骤5:删除之前的端口。

步骤6:查看端口速率。

2.25G型号选择

  • 1)V2-100G板卡选择QSFP28 100G光模块,测试仪只能使用QSFP28光模块。
  • 2)光纤选择MPO接口,一分四状态。
  • 3)DUT光模块选择25G SFP28/SFP+光模块,可以可以接4个25G模块。

3.25G物理拓扑

  • 1)RENIX界面:4个25G端口。
  • 2)测试仪物理接口:1个物理接口,1个100G QSPF28光模块。
  • 3)光纤:1分4 MPO光纤。
  • 4)被测设备:4个25G光模块。

4.25G逻辑拓扑

  • 1)RENIX界面:4个25G端口。
  • 2)被测设备:4个25G端口。
  • 3)拓扑说明:RENIX界面上可以看到4个端口,和实际连接DUT的4个光模块一一对应。

第五部分、10G工作模式

1.10G模式切换
步骤1:预约端口,选中端口(任何一个),右键,选择配置端口。

步骤2:将线速修改为25G。

步骤3:板卡会重启,提示需要等待6分钟,重启完以后,提示板卡UP。

步骤4:重新预约端口。

步骤5:删除之前的端口。

步骤6:查看端口速率。

2.10G型号选择

  • 1)V2-100G板卡选择QSFP28 40G光模块,测试仪只能使用QSFP+光模块。
  • 2)光纤选择MPO接口,一分四状态。
  • 3)DUT光模块选择10G光模块,可以可以接4个10模块。
3.10G物理拓扑

  • 1)RENIX界面:4个10G端口。
  • 2)测试仪物理接口:1个物理接口,1个40G QSPF+光模块。
  • 3)光纤:1分4 MPO光纤。
  • 4)被测设备:4个10G光模块。

4.10G逻辑拓扑

  • 1)RENIX界面:4个10G端口。
  • 2)被测设备:4个10G端口。
  • 3)拓扑说明:RENIX界面上可以看到4个端口,和实际连接DUT的4个光模块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