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你们会直接买开发板,放到产品里么

楼主(2022-03-17):
开发板直接买来,
放到产品里,直接做个扩展板

网友A:
这样没毛病啊

网友B:
是的 我会这样做

网友C: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网友D:
做过啊  这么做很正常

网友E:
这样做可以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F: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好办法呢

网友G:
这样做很正常  能减少很多容易出错的环节

网友H(2022-04-22):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I:
要看是什么开发板了,如果是比较高阶的,难度比较大的开发板平台,可以直接买第三方成熟模块产品,自己做外围接口,这样开发速度更快。

网友J:
看开发板种类和产品量,开发板功能太多,用不到的很多,出货量大都不会用,成本太高

网友K:
一般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L: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做个扩展板还不如直接做全了呢

网友M:
产品就是要有产品的样子,你放个开发板算什么

网友N:
我觉得不行,开发板电路设计都没考虑工作环境的

网友O:
直接用开发板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很多开发板都没做保护的

网友P:
不会的啊,产品一般都是有专门的电路设计的,放开发板还不如自己设计一款呢

网友Q(2022-05-22):
开发板肯定不能直接放在产品里的,不会很稳定的

网友R:
你要做扩展板,其实还不如直接把主控都加里,这样多好

网友S:
你这成本会增加的,不值得

网友T:
不是很建议放开发板的,开发板尺寸之类的都不符合你的产品啊

网友U:
如果应急,是可以买个开发板放到产品里的

网友V:
听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过

网友W:
如果可以,买个开发板其实也是可以的

网友V:
这样做,我觉得产品也是定制化的吧,不然不会这么草率的

网友X:
行,这么做也是行的,但是你连接肯定不会很稳定的,所以也没太大意义的

网友Y:
客户不同意。

网友Z:
这个肯定不行,兼容性不行的。

网友AA:
少量的话,可以试试看。

网友AB:
楼主这个是什么想法呢

网友AC:
开发板还是不要直接放在产品里面吧,毕竟和正式进入市场上的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