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 蓝牙芯片是怎么样读取天线信号和如何通过天线发送数据的?

楼主(2022-03-17):
蓝牙芯片是如何通过天线收发数据的,即芯片对蓝牙天线的无线电信号进行解析和包装的?有相关的资料程序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属于RF射频端调制解调的工作原理,底层协议栈自动做数据分包组包,跳频发送和广播的。

网友B:
这个估计是协议栈的事儿吧

网友C:
现在蓝牙都不开放协议栈,都是给你接口自己调用

网友D:
好像是可以读取蓝牙芯片的什么寄存器就可以获取天线信号吧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因为蓝牙不是开源的,都是调用接口函数

网友F:
估计不行吧,你只能调用

网友G:
你随便选择一家蓝牙芯片呗,然后可以问问是否给源码

网友H:
就是把数据给蓝牙芯片的寄存器呗,然后通过无线发送出去了

网友I:
相关资料估计你得去GitHub上看了

网友J:
这个就是无线调制,你可以了解一下2.4G的资料

网友K:
蓝牙的话估计具体底层你研究不了,如果真要研究,你可能需要自己写底层了

网友L:
芯片可以识别出信号的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