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产生模拟发动机转速波形

楼主(2022-03-17):
模拟发送机输出波形,假如曲轴齿数60-2,一个周期产生60个方波,但是最后两个波形强制高,或者强制低,使用定时器怎样实现最简单。我能想到的是设置半个方波周期中断,在中断里面人工的反转电平,同时计数判断,强制拉低两个。不知道实用PWM能不能实现,请给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就用F103吧。

网友A:
直接IO模拟不是列简单,高低自己控制

网友B:
定时器级联方案,会很好用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AN4776提到一个接近的思路,N-pulse waveform generation using one-pulse mode,低电平由软件在中断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IO模拟不是列简单,高低自己控制

最好输出频率6kHz,软件模拟容易被其它任务延误,波形不完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输出频率6kHz,软件模拟容易被其它任务延误,波形不完美

6K 这么慢频率非常好控制吧,一个IO翻转执行要不了1个us,会占用什么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