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lash完整性检测?

楼主(2022-03-17):
有没有小伙伴的项目有对MCU程序完整性检测的要求?
计划使用Bootloader+APP的形式。
上电时bootloader对app flash进行CRC校验。这样做的方案是否符合?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B:
再加上对OTA档案做加密、位址打乱、塞假资料让程式不易被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

这种方式实现起来逻辑简单一点,且只能上电时检测。貌似还有一种方式是程序自校验,运行过程中也可以校验,实现起来复杂一点。你有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对OTA档案做加密、位址打乱、塞假资料让程式不易被拷贝

暂时还没有考虑程序**的问题。做这个完整性检测主要是提高产品的安全等级,过TUV认证对这个有要求。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程序CRC自校验也可以搞定。

网友C:
这样没有问题么?
是要检验整个片子是好的,还是只要能读写就可以

网友D(2022-05-24):
你CRC校验的话,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E:
你是检测MCU的flash啊?

网友F:
你可以按顺序写数据,然后读取最后一页的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G:
看你对时间是否有要求了,如果没要求,这么做也是可以的

网友H:
你能知道flash大小吧,然后写数据,再读出来就行了啊

网友I:
完整性检测属实很麻烦哦,你要先写,后读

网友J:
没这么做过,但是如果要做的话,建议用烧录座这种方式实现

网友K:
费劲,我一般都是直接检测最后一页,就完事儿了

网友L:
你可以全刷数据,然后读出来作比较,是否能快点呢

网友M:
倒是也可以,但是这么检测比较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