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000个节点的无线组网方案

楼主(2022-03-17):
公司产品自己的老化测试平台,原来是独立工作的。现在准备组网控制和采集数据,有线方案考虑使用485方案,无线方案找了很多资料,准备使用LoRa方案?请问使用LoRa方案靠谱吗?或者有其他可靠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A:
数据量多大?数据什么接口采集到?
数据量大可能要用WIFI,数据量不大可以自己Lora,
如果供电功率不大,也可以考虑供电+通信一起的消防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多大?数据什么接口采集到?
数据量大可能要用WIFI,数据量不大可以自己Lora,
如果供电功率不大,也 ...

数据量不太大,且不需要考虑数据实时性问题。平时只需要轮训工作状态,需要查看详细数据时再获取大数据。考虑过WiFi,但是节点有点多,一个WiFi路由器连不了多少。

网友A:
>一个WiFi路由器连不了多少

多个AP就行了。

同样用LoRa,也可以考虑多基站。
用CAN或485,肯定也是分组的。

网友B:
1000个,轮询一周期要好久了,不管用哪种无线,现在透传的模块都是串口输入。现在的蓝牙芯片,NRF5283*厂家说也能组网上千呢,用的是私有组网协议。我手上都有FAE发的相关介绍资料。

网友C:
LORA 吧。我就是做这方面的。采用 节点+中继器+采集器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WiFi路由器连不了多少

多个AP就行了。

以前大规模组网没接触过,多AP,多基站,多分组有点复杂。就想一个主站+节点的模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RA 吧。我就是做这方面的。采用 节点+中继器+采集器来解决。

我的所有节点都在一个房间内,所以不需要中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个,轮询一周期要好久了,不管用哪种无线,现在透传的模块都是串口输入。现在的蓝牙芯片,NRF5283*厂家 ...

资料方便分享吗?我的邮箱ssmm1228@163.com。谢谢

网友D:
无线组网常用方案Zigbee,Lora都可以,1000个节点?数据量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料方便分享吗?我的邮箱。谢谢

我手机重置了,所有资料都没有了,你可以直接找官方的FAE或代理,他们手上都有这些资料。也是mersh组网,不过是用的私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组网常用方案Zigbee,Lora都可以,1000个节点?数据量多少?

数据量不多。老化平台数据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