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获取不到串口空闲中断标志

楼主(2022-03-17):
使用AT32F415_Firmware_Library_CN中的例程

楼主:
if(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IDLEF_FLAG) != RESET),总是返回RESET,仿真发现程序运行到这一步,IDLEF标识已经自动清零了

网友A:
IDLEF标志在每次接收完数据后的总线空闲时置位,所以你无法置位是否因为总线非空闲状态导致,即一直在执行发送或接收命令。
同时已置位的IDLEF标志会被软件序列“依次读STS及DT寄存器”清除,因此在这个if判断前你是否有执行清除命令。注意:keil的debug窗口会自动周期性的刷新寄存器,其刷新操作同样会等效清除标志的读命令。

网友:
看楼上的,把串口寄存器调试窗口关闭

楼主(2022-05-15):
确实是这样子,感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