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芯片的CAN缺陷问题

楼主:
华大芯片的CAN 是不是有缺陷,正常情况不停发送接收数据都没问题, 节点多插拔几次,就不能发也不能收了,只能重新上电才可以恢复,有可能是总线关闭了,但是芯片不能恢复,只能重新上电,不插拔压力测试都没问题,节点多插拔几次,就不能发也不能收了,以前用ST,nxp 的芯片,不会这样,即使总线关闭还可以设置RESET位自动恢复,不用重启,华大芯片都没有自动恢复得机制,华大芯片都没有自动恢复得机制,只能是RESET位复位恢复,一点用都没?一旦总线关闭就只能等死了,

网友A(2022-03-17):
是哪个型号的MCU? 从现象来看,芯片死机了,
只能是RESET位复位恢复,一点用都没?这句话没有看懂。
reset pad 复位没用,只能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是这样吗? 还是reset pad 复位有用的?
同时请监控一下工作电流,以及芯片温度是否升高?

楼主:
芯片:HC32F072
芯片确定没死机,只有CAN 这个死了,不能收也不能发,RESET位复位是指CAN 复位,

楼主:
CAN  进入BUSOFF  状态就不能恢复了, 只能重新上电了,

网友B:
好像CAN总线木有要求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C:
是否打开自动离线恢复功能?

网友D:
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E:
目前出勘误手册 了吗

网友F:
can不支持热拔插吧

网友G:
是否是芯片个体的问题呢

网友H:
软件自己进行补救吧

网友I:
以前没看见反馈啊

网友J:
重新初始化CAN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