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 数字式传感器的检测驱动

楼主(2022-03-18):
数字式传感器有传感器有许多种,如温湿度传感器、大气压传感器及光照强度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的特点就是无需对检测值进行校正和标定处理,可谓是即读即用型。对于这类传感器的使用,无需A/D转换器的配合就可实现数据的检测。尽管此类传感器所用的数据传送方式有所不同,如有的是使用I2C接口,有的是使用单总线。但模拟处理的方式下,它们可以被一视同仁的看待,所相应的就是GPIO口和相应的延时函数的配合。因此它能够无视处于何种硬件芯片下,只需简单的修改即可在环境下工作。
在使用AT-START-F425开发板的条件下,由于在它的开发环境下已提供了大量的GPIO口及ms级和us级的延时函数,故可以轻松地实现温湿度传感器DHT22、大气压传感器BMP085及光照强度传感器BH1750等的驱动。
在OLED显示屏的配合下,其检测效果见图1至图3所示。

图1 光照强度检测

图2 光照强度与温湿度检测

图3 多个传感器检测
以单总线的DHT22温湿度传感器的驱动为例,它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out --- PB7
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DHT22_D0_H  GPIOB->scr = GPIO_PINS_7
#define DHT22_D0_L  GPIOB->clr = GPIO_PINS_7
读取语句的定义为:
#define DHT22_D0_R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7)
引脚功能的配置与初始化函数为:
uint8_t DHT22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DHT22_Rst();
return DHT22_Check();
}

输入输出模式设置函数:
void DHT22_IO_IN()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void DHT22_IO_OUT()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单总线的数据读取函数为:
uint8_t DHT22_Read_Bit(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DHT22_D0_R&&retry<100)
{
retry++;
delay_us(2);
}
retry=0;
while(!DHT22_D0_R&&retry<100)
{
retry++;
delay_us(2);
}
delay_us(40);
if(DHT22_D0_R)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实现温湿度检测及显示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senflag;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app_oled_init();
senflag=DHT22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1)
{
DHT22_Read_Data(&tempera,&humidity);
OLED_ShowString(0,0,"Temp:",16);
OLED_ShowNum(40,0,tempera,2,16);
OLED_ShowString(0,2,"Humi:",16);
OLED_ShowNum(40,2,humidity,2,16);
}
}

因此,对于AT-START-F425这样的开发板要实现数字式传感器的驱动与检测是十分方便的。

网友A:
支持雅特力,支持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雅特力,支持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