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12、RT-Thread移植到AT32F425

楼主(2022-03-18):
1、准备好一个keil 工程

2、点击“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3、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中勾选kernel和shell

4、勾选之后,在工程目录中,可以看到多了RTOS一项,里面是RT-Thread的相关代码

5、FinSH配置,在rtconfig.h中使能FinSH,可以使用配置向导,也可以使用代码
6、控制台使能,在rtconfig.h中使能控制台,可以使用配置向导,也可以使用代码

7、”系统时钟节拍配置报错,#error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8、配置系统时钟节拍
在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函数中,设置使用systick为系统时钟。

9、串口初始化报错,“"TODO 2: Enable the hardware uart and config baudrate."”

10、配置串口
在uart_init函数中,调用串口初始化的函数即可。
void Serial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if 1
        /* enable the usart1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sart1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1 iomux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else

        /* enable the usart1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sart1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1 iomux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

#endif

/* configure usart1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1,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11、串口输出报错,“"TODO 3: Output the string 'str' through the uart."”

12、配置串口输出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error "TODO 3: Output the string 'str' through the uart."

        rt_size_t i = 0, size = 0;
    char a = '\r';

    size = rt_strlen(str);

    for (i = 0; i < size; i++)
    {
        if (*(str + i) == '\n')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32_t )a);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C_FLAG) == RESET));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32_t)*(str + i));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C_FLAG) == RESET));
    }
}

13、串口输入报错,“#error "TODO 4: Read a char from the uart and assign it to 'ch'."”

14、配置串口输入
RT_WEAK char rt_hw_console_getchar(void)
{
    /* Note: the initial value of ch must < 0 */

//#error "TODO 4: Read a char from the uart and assign it to 'ch'."

    /* the initial value of ch must < 0 */
    int ch = -1;

    if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ch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
    else
    {
        rt_thread_mdelay(10);
    }
    return ch;

}

15、HardFault_Handler和PendSV_Handler重复定义
在at32f425_int.c中屏蔽掉即可,这两个中断RT-Thread已经处理了。

16、Systick中断回调处理
配置了Systick为系统的时钟,需要需要在Systick中处理系统的回调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void rt_os_tick_callback(void);
        rt_os_tick_callback();
}

17、创建一个led线程
static rt_thread_t led_thread = RT_NULL;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led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GPIO_PINS_3|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gpio_bits_write(GPIOC, GPIO_PINS_2|GPIO_PINS_3|GPIO_PINS_5, (confirm_state)!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GPIOC, GPIO_PINS_2|GPIO_PINS_3|GPIO_PINS_5));

              rt_thread_mdelay(1000);
              rt_kprintf("led blink\r\n");
    }
}

void LedThreadStart(void)
{
        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led",     /*线程名字*/
                                                                   led_thread_entry,/*线程入口函数*/
                                                                   RT_NULL,/*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256,    /*线程栈大小*/
                                                                   4 ,    /*线程优先级*/
                                                                   20);   /*线程时间片*/
        rt_thread_startup (led_thread);
}

18、硬件初始化

在rt_hw_board_init函数中包含led初始化函数。

19、在main函数中调用启动led线程
int main(void)
{

        LedThreadStart();

        return 0;
}

20、现象

网友A:
请问我的KEIL5的manage run time没有 RTOS,  这个是要手动安装吗?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KEIL5的manage run time没有 RTOS,  这个是要手动安装吗?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

需要手动安装pack,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mdk/RealThread.RT-Thread.3.1.5.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