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单片机使用内部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2-03-18):
#技术资源#各位大佬,最近碰到一个情况,电路板的外部晶振在焊接时没有注意焊反了,驱动程序用的是外部晶振,主芯片用的是stm32f405zgt6,上电后芯片正常工作,烧录程序后芯片通过驱动外部的模块能够驱动电机(此时没有外部晶振,单片机下完程序自己正常启动估计是找不到外部晶振用了内部晶振),在此项目中各种用得到的模块是正常工作的,唯独CAN通讯模块不能正常工作,经过各种测试之后确定是因为没有外部晶振导致了CAN模块异常,单片机的CAN模块完全坏掉了,换了单片机就能正常工作了,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释,为什么单片机使用了内部晶振导致CAN模块挂掉了?弟弟实在是想不通了。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看见了能帮忙解惑

网友A:
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描述的不够详细;
你的详细判定CAN的过程,有没有上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描述的不够详细;
你的详细判定CAN的过程,有没有上示波器看波形;

看了,单片机的CAN引脚没有输出我想要的信号波形

@ningling_21 :一样的,都是同一款芯片
@yuliguo :两种情况下,CPU主频一样吗,外设时钟一样吗
@ningling_21 :内部振荡器和外部的都是16MHz只不过内部的不如外部的准确
内部RC振荡器频率和外部晶振频率或许不同导致外设时钟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单片机的CAN引脚没有输出我想要的信号波形

CAN引脚悬空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引脚悬空测的?

CAN引脚连接测得,悬空也测不到有用的波形

网友C:
如果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恐怕只能找到ST原厂才有可能深究这个情况了。

网友D:
没用过CAN,它是不是也得设置波特率?比如内部时钟误差太大,导致信号冲突了,最后被烧坏了?

网友E:
大概率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焊接的问题

除了一开始晶振焊反了,别的焊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恐怕只能找到ST原厂才有可能深究这个情况了。 ...

只是希望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时钟问题决不会直接导致CAN模块损坏,但可能会因工作异常导致与其它节点的电平冲突进而损坏。做端口保护则可避免此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希望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业界有个不成文得规定:如果出现的问题过于诡异,首先应该怀疑是不是焊接的问题,特别是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CAN,它是不是也得设置波特率?比如内部时钟误差太大,导致信号冲突了,最后被烧坏了? ...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业界有个不成文得规定:如果出现的问题过于诡异,首先应该怀疑是不是焊接的问题,特别是手工焊接。 ...

造成这个诡异的现象就是因为手工焊接问题,检查全部无误后才提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冒的单片机CAN模块被挂掉的风险又用好的板子试了一次,果然单片机的CAN模块挂掉了,我又又又损失了一块单片机

楼主:
这是CAN模块原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冒的单片机CAN模块被挂掉的风险又用好的板子试了一次,果然单片机的CAN模块挂掉了,我又又又损失 ...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G:
用的有源晶振?晶振什么封装?无源的焊反不是一样的嘛?
如果晶振反了,导致MCU的XI XO引脚电平不正常,倒是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有源晶振?晶振什么封装?无源的焊反不是一样的嘛?
如果晶振反了,导致MCU的XI XO引脚电平不正常,倒 ...

用的是有源晶振,一开始焊反了晶振到是有这个可能,但后来为了验证,用了好的单片机,去掉了有源晶振,CAN模块依旧是挂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有源晶振,一开始焊反了晶振到是有这个可能,但后来为了验证,用了好的单片机,去掉了有源晶振,CA ...

有点迷糊,你的意思是不焊外部晶振,CAN部分就不正常吧?然后补焊外部晶振了也还是不正常。
但是一开始就有外部晶振的,就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迷糊,你的意思是不焊外部晶振,CAN部分就不正常吧?然后补焊外部晶振了也还是不正常。
但是一开始就 ...

是的,然后把有外部晶振的板子的外部晶振去掉,重新烧程序CAN也变成不正常的了

焊回晶振还不行,就应该是静电损坏,或者是焊渣导致外部晶振不起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然后把有外部晶振的板子的外部晶振去掉,重新烧程序CAN也变成不正常的了 ...

重新焊回外部晶振也不正常啦?
咋感觉是静电损坏的概率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焊回外部晶振也不正常啦?
咋感觉是静电损坏的概率大些

对的,烧完程序重新焊回晶振就不正常了,静电损坏应该不会,偶尔一个还可能,不可能之前所有单片机都是静电损坏

网友H:
不可能的,即便时钟不对顶多CAN波特率错误无法通讯,正确焊好后应该就可以恢复。
不存在因这个问题损坏CAN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烧完程序重新焊回晶振就不正常了,静电损坏应该不会,偶尔一个还可能,不可能之前所有单片机都是静 ...

这个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看试验结果去分析,可能性都排除,结果就出来了。
物料、装配、工艺、软件、过程控制,哪个都可能

网友D:
学习了一下,你这个can收发器跟485很像,要是烧坏也是先把收发器烧坏,你是ARM也烧坏了?你怎么确定ARM物理损坏的?

网友I(2022-05-06):
大概率是晶体相关的GPIO端口损坏,导致CAN异常。CAN需要比较准确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