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构成的恒流源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2-03-18):
下面图片两个恒流源电路,
右边的电路相对于左边的电路有啥优势呢?谢谢各位!

@zyj9490 :环路增益更大。稳态误差更小。
@xiaxingxing :右面的反馈加了一级驱动,其输出电阻为运放的输出电阻。驱动强劲。
@zyj9490 :“反馈负载效应后者更小”大佬, 这句话能详细点吗?谢谢
反馈负载效应后者更小。温飘补偿方面后面更灵活。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我也想知道这个电路有啥好处,我现在用的是前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我也想知道这个电路有啥好处,我现在用的是前面这种 ...

两个都能工作,但是不知道他们的优缺点,,,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性能应该都在一个级别

网友D:
左侧的电路就足够了。右侧的电路,我怎么觉得多此一举,这个驱动强力了作用不大啊,再说了R7应该拆掉。

网友E:
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有优势,不许说没有优势。

网友F:
双运放电路的恒流电路,负载一端可以接地,比如,压力传感器需要恒流供电时,一般是正端接恒流源,负端接地,这种场合单运放的恒流源就不合适了。如果负载是LED,单运放的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左侧的电路就足够了。右侧的电路,我怎么觉得多此一举,这个驱动强力了作用不大啊,再说了R7应该拆掉。 ...

我就说嘛,R7加着我仿真没过,我以为什么特殊的电路呢

网友A:
现实中实测了一下,这个电路会导致MOS管S级更大的过冲电压以及恒流源更大的建立时间(慢了几个us),感觉多此一举,因为电路有校准,精度啥的没在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实中实测了一下,这个电路会导致MOS管S级更大的过冲电压以及恒流源更大的建立时间(慢了几个us),感觉多此 ...

明显相位裕度不够,在输出端与反相端加一个100PF的小电容。在U3,下面OP.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明显相位裕度不够,在输出端与反相端加一个100PF的小电容。在U3,下面OP.试下。 ...

增加相位裕度是可以解决过冲大的问题是吧?那增加裕度是否意味着更长的响应速度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增加相位裕度是可以解决过冲大的问题是吧?那增加裕度是否意味着更长的响应速度呢? ...

要取平衡。5%的误差带

网友H:
越简单的电路越稳定可靠,右边电路加了一堆乱七八糟破坏稳定性的元件。

网友I:
在一些情境下,需要右边的I-V电压被放大。不能说优势吧,只能说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在一些情境下,需要右边的I-V电压被放大。不能说优势吧,只能说适用。

信号内阻大点,没有隔离BUF就不行,如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