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harmony

楼主(2022-03-18):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
这个函数的汇编代码都包含哪些内容?

网友A:
这是编译器的内建函数,你可以通过反汇编看对应的汇编代码。

楼主:
!SYS_INT_PROCESSOR_STATUS  SYS_INT_StatusGetAndDisable ( void )
!{
0x9D0261EC: ADDIU SP, SP, -8
0x9D0261F0: SW RA, 4(SP)
!    SYS_INT_PROCESSOR_STATUS processorStatus;
!    /* Save the processor status and then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 */
!    processorStatus = ( SYS_INT_PROCESSOR_STATUS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
0x9D0261F4: DI V0
0x9D0261F8: EHB
!    /* return the processor status */
!    return processorStatus;
!}
0x9D0261FC: LW RA, 4(SP)
0x9D026200: JR RA
0x9D026204: ADDIU SP, SP, 8

多谢!

网友B:
貌似没有拿microchip 做过项目,路过见识一下,支持一下,帮忙一起水一下,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