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跑SPI的例程,用示波器测,没有信号

楼主(2022-03-18):
例程没修改,直接跑,但是sck mosi都没信号,请问是不是我没弄好呢

网友A:
BSP例程在发布前我们都有经过严格的测试验证的。
是否是你的硬件电路上IO没通或线没接对。或者可以告知下跑的那个例程,使用的什么硬件环境,我看看有无注意事项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可以做电子示波器吗

网友C:
可能忘记供电了

网友D:
应该不会的,看看芯片动起来来了没有,晶振振了没有,供电是否正常都要看一下。

网友E:
硬件是用的例程对应的开发板还是你自己的硬件?如果是开发板的话应该是没问提的,如果是自己的板子就要检查硬件了。

网友F:
看一下配置是不是正确的?一般的情况下,SPI口有多个映射的,看与你所应用的组映射设置是不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