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03的代码怎么移植到F407上去

楼主(2022-03-1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原来使用HAL,移植就简单多了

网友B:
使用F407重新建立一个空项目,编译通过以后逐步把原先F103的外围驱动代码拷贝过来,编译调试,等外围驱动和中断等资源全部调试通过后再把主体框架那部分拷贝过来调试,一般主体框架部分和芯片关联比较少,调试起来比较快。

网友C:
这个不难的,修改库和底层驱动

网友C:
写代码最好用分层思想

网友D:
反正不可能无脑移植的,bsp那部分肯定要改的,但是自己逻辑那部分动的少一点,还有就是看你自己程序架构写的怎么样了,本来就乱七八糟那移植起来肯定爽歪歪了。

网友E:
模块化做好。做一层和库连接的。不管什么芯片,移植过去都非常方便。缺芯片时代,这个尤为重要。

网友F:
大体差不多

网友G:
没有同等的库是很麻烦的,除非没有使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F407重新建立一个空项目,编译通过以后逐步把原先F103的外围驱动代码拷贝过来,编译调试,等外围驱动和 ...

我去 这这这。。。我感觉好恐怖的麻烦呀。。。妈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F407重新建立一个空项目,编译通过以后逐步把原先F103的外围驱动代码拷贝过来,编译调试,等外围驱动和 ...

谢谢前辈的指导 我抽完整的时间去搞一下。 没想到这么繁琐 我以为我不用什么FPU 把宏都关闭了 换下头文件就行了。现在看来果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同等的库是很麻烦的,除非没有使用库

谢谢大佬指点。哎 用库和寄存器混合操作是因为据说 效率高。   **呀。。。这下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使用HAL,移植就简单多了

我水平问题 我改了一小部分实验用HAL库 结果还是一大啪啦编译错误,我冷静一下先。

网友H:
建一个407的项目,把底层驱动都调试完,剩下的就是复制粘贴。我从来不会因为移植而烦恼,因为移植真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一个407的项目,把底层驱动都调试完,剩下的就是复制粘贴。我从来不会因为移植而烦恼,因为移植真的很简 ...

牛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建一个407的项目,把底层驱动都调试完,剩下的就是复制粘贴。我从来不会因为移植而烦恼,因为移植真的很简 ...

如果用的片上模块少是可以的,用的多了就没那么容易了,特别是用的还是比较特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