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电压、电流,哪个测得更准呢?

楼主(2022-03-18):
想测一个电位器的功率,所以要测电压、电流、电阻中的两个。
问题是我的万用表比较烂。而且这个电位器的电阻肯定是很小的,大概 5 欧姆左右。我用万用表量是 5.6,但根据手柄位置估算应该是 3.7,所以量电阻似乎误差较大。
请问:从测量原理和万用表的结构来说,是不是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都比电阻高呢?

网友A(点评):
先短接表棒,校下0,若不为0把表捧插拨几次试,量低阻时接触电阻就凸出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 T 叔,但我用的是低端数字表,没法调零。顶多用心算记一下了。

网友B:
数字万能表的直流电压测试精度最高,指针表的直流电流测试精度最高。其它档都是基本档延伸出来的功能,精度会略差。

电位器的功率,最好换算为工作电流表示。

它标称的功率W,应该是按照全电阻都工作时所能承受的功率。当你只使用它的一半电阻时,它的电阻物质(譬如电阻丝或者碳膜片)散热条件应该不能和全电阻工作时相比,所以能承受的功率需要折扣。尤其是参与工作的电阻比例极小,譬如100Ω的电位器,旋转在10Ω的角度工作,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计算出电位器允许的工作电流,保证它在任意旋转位置时的电流都没有超标,就能确保它正常工作。

楼主:
散热问题倒真没想到!
那么,如果调到最小阻值(0欧姆),实际允许的电流也未必多大?

网友A(点评):
怕调到0短路就串限流电阻

网友C:
低阻下就不要测电阻了,误差大。测电压、电流算出功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