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想问问开发机械狗应用是选APM32F030还是APM32F103?

楼主(2022-03-18):
想问问开发机械狗应用是选APM32F030还是APM32F103?

楼主:
有没有师兄帮一下?

网友A:
由于没有说明机械狗的功能、性能参数指标,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初步判断选择,希望能有所帮助:

1、产品开发速度
如果目前产品使用的MCU是ST的F103或者F030,直接选择对应的APM32F103、F030,简单修改代码甚至不需要修改代码就能够开发出产品。

2、从运算速度对比选择
F030的内核是M0,主频是48MHz;
F103的内核是M3,主频是96MHz,执行速度比F030快,并且内置FPU,在处理cos、sin等函数时,执行效率有显著提升。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不高,例如大部分是常温运行,用于简易玩具,不使用个1两年,可以通过超频进一步榨干MCU,例如F030x8超频到72MHz,F103xB超频到120MHz,甚至更高。

3、从成本上选择
F030x8是比F103xB便宜,便宜多少可以在网上搜搜价格

4、Flash容量、SRAM容量
可以查看编译出的bin文件(Keil环境),或者分析是否有大量的数据存于Flash,依据此评估容量;
同时注意到程序中是否有大的变量数组,SRAM容量是否满足要求;
具体参数可去数据手册查阅。
如果要运行实时操作系统,就直接选择F103xB

5、在通用外设方面,二者其实差不多,USART、SPI、I2C、定时器这些都有

6、如果想保护自己的关键代码,即让该芯片的代码只在这一颗芯片运行,在其它的芯片无法运行,
二者都有UID、都有Flash读写保护功能,配合烧录工具、或者自定义算法都能实现

最后,是自己玩耍的话,就选择F103,Flash大、SRAM大、速度快,不用类似51单片机一样,那么扣扣扣搜搜的定义数组、定义变量、编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说明机械狗的功能、性能参数指标,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初步判断选择,希望能有所帮助:

1、产品开 ...

楼上专业

网友C:
主要还是看性能吧,看下你的机械狗需要多少功能,如果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用103啊主频高一点。

网友D:
这两款性能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E:
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用103

网友F:
很多时候不是由工程师选,是采购说了算。采购说用8位机做你也得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