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对TVS击穿电压VBR和钳位电压VC的疑问

楼主(2022-03-18):
DM, ce, hd, mx, sd

如下图1所示,ESD122DMXR用于HDMI差分线的浪涌防护(图1),现有如下疑问,

该HDMI控制器高速引脚的操作电压是0~3.3V(见图2的红色方框)。而ESD122DMXR的击穿电压和钳位电压都大于3.3V(见图3的红色方框)。

我的疑问是,TVS的击穿电压和钳位电压都大于差分线的允许电压,这样还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如果浪涌过来,其钳位电压VC都大于3.3V,不是会烧毁差分线引脚(TMDS D2+/TMDS D2-)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个指标是建议工作参数,另一个是绝对工作参数。tvs的动作电压要高于建议工作电压,低于绝对工作电压

网友B:
被保护的芯片也不是一点抗瞬变的能力也没有,只是不够强,需要TVS提供额外保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保护的芯片也不是一点抗瞬变的能力也没有,只是不够强,需要TVS提供额外保护而已。 ...

明白了,大佬这么解释,就很好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指标是建议工作参数,另一个是绝对工作参数。tvs的动作电压要高于建议工作电压,低于绝对工作电压 ...

明白,谢谢!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你这里说的“绝对工作电压”和spec中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有啥区别呢?或者说我怎样才能知道芯片的“绝对工作电压”呢?谢谢!

网友B: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指的是超过此范围,器件一定会坏掉,这些参数并不是正常工作时应该有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你这里说的“绝对工作电压”和spec中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有 ...

就是这个参数。

网友C(2022-05-10):
如果按spec中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比如说3.3V,一般spec就写到3.6,如果按3.6的话,我们Vc就肯定超过这个最大值了,这样子不是没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后级电路的承受电压,这个是怎么确认出来的,看spec中没有看到像这种瞬态的承受电压规格

就是你上面提到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不过不是你理解的3.6V,3.6V是最大工作范围例如3.0V-3.6V,超过这个范围不工作或逻辑乱了,这个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是超过后会永久损坏不再恢复,例如就烧了;

网友D:
TVS的VC要低于被保护芯片的极限电压,
VBR击穿电压,由于VBR存在离散性,所以应该采用VWM这个参数,
VWM指的是关断电压,要大于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E:
几乎所有半导体电路,瞬间电压比直流耐压高,比如GPIO,直流电压是6V,瞬间电压可能可以达到20V,看脉冲宽度。外加TVS可以起到保护的目的,保护的是瞬间浪涌,而不是持续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乎所有半导体电路,瞬间电压比直流耐压高,比如GPIO,直流电压是6V,瞬间电压可能可以达到20V,看脉冲宽 ...

好的,懂了。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几乎所有半导体电路,瞬间电压比直流耐压高,比如GPIO,直流电压是6V,瞬间电压可能可以达到20V,看脉冲宽 ...

谢谢大神!再请教下这个瞬间电压会比较高,datasheet里面好像都没找到,这个请IC原厂确认么,还是我们有个通用的经验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再请教下这个瞬间电压会比较高,datasheet里面好像都没找到,这个请IC原厂确认么,还是我们有 ...

我只是举例而已,普通5V的CMOS电路,直流极端耐压一般6.5V,3V的CMOS电路,直流极端耐压一般4.5V。
ESD电压可能几百到几千V,浪涌看脉冲宽度。非车规器件,一般不会给你标详细指标的。

网友F:
学到了~~~~写写 ~~~~·

网友G(2022-06-29):
之前查有关端口防护的问题,看到TI的有关电源端口防护电路,TVS和后级的DCDC输入最大电压匹配时,也只考虑了VWM,没有考虑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