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Arch Linux 下使用 Nuclei Studio IDE 开发

楼主(2022-03-19):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 Maintainer: taotieren <admin@taotieren.com>

pkgname=nucleistudioide
pkgver=2022.01
pkgrel=1
pkgdesc="Nuclei Studio IDE 是基于 MCU Eclipse IDE 开发的一款针对芯来公司处理器核产品的集成开发环境工具,用于 RISC-V 开发继承了 Eclipse IDE 平台的各种优势。"
arch=("x86_64")
makedepends=()
depends=('nuclei-gcc' 'nuclei-openocd')
optdepends=('jlink-software-and-documentation: Segger JLink software & documentation pack for Linux')
conflicts=()
url="https://www.nucleisys.com/download.php"
license=('unknow')
options=(!strip)

source=("https://www.nucleisys.com/upload/files/nucleistudio/NucleiStudio_IDE_${pkgver/./}-lin64.tgz")
sha256sums=('fb43e878bf08e02f1ce4ab29e72022032e66e18041f897d4191ac9c38650d662')

package() {
        cd "$srcdir"

        msg2 'Installing Nuclei Studio IDE'
        install -d -m755 "${pkgdir}/opt/nuclei"
        tar zxf "NucleiStudio_IDE_${pkgver/./}-lin64.tgz"
        rm -rf "NucleiStudio_IDE_${pkgver/./}/NucleiStudio/toolchain/openocd"
        rm -rf "NucleiStudio_IDE_${pkgver/./}/NucleiStudio/toolchain/gcc"

        mv "${srcdir}/NucleiStudio_IDE_${pkgver/./}/NucleiStudio" "${pkgdir}/opt/nuclei"

        msg2 'Instalation of binary file'
        install -Dm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pkgname}" <<EOF
#!/bin/sh
/opt/nuclei/NucleiStudio/NucleiStudio "\$@"
EOF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etc/udev/rules.d/99-nuclei.rules" <<EOF
# Copy this file to /etc/udev/rules.d/
# If rules fail to reload automatically, you can refresh udev rules
# with the command "udevadm control --reload"

# This rules are based on the udev rules from the OpenOCD project, with unsupported probes removed.
# See http://openocd.org/ for more details.
#
# This file is available unde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2.0

ACTION!="add|change", GOTO="nuclei_rules_end"

#SUBSYSTEM=="gpio", MODE="0660", GROUP="plugdev", TAG+="uaccess"

SUBSYSTEM!="usb|tty|hidraw", GOTO="nuclei_rules_end"

# [GNU MCU Eclipse] -----------------------------------------------------------
# To simplify access, the access rights were changed from:
#   MODE="660", GROUP="plugdev", TAG+="uaccess"
# to:
#   MODE="666"
# -----------------------------------------------------------------------------

# Please keep this list sorted by VID:PID

# nuclei
SUBSYSTEM=="usb", ATTR{idVendor}=="0403", ATTR{idProduct}=="6010", MODE="666", GROUP="plugdev"
SUBSYSTEM=="tty", ATTRS{idVendor}=="0403", ATTRS{idProduct}=="6010", MODE="666", GROUP="plugdev"

LABEL="nuclei_rules_end"
EOF

        msg2 'Installing desktop shortcut'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pkgname}.desktop" <<EOF
[Desktop Entry]
Name=NucleiStudioIDE
Comment=NucleiStudioIDE
GenericName=NucleiStudioIDE
Exec=env GDK_BACKEND=x11 nucleistudioide %F
Icon=
Path=/opt/nuclei/NucleiStudio/
Terminal=false
StartupNotify=true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
EOF

}

#
# makepkg --printsrcinfo > .SRCINFO
#

# vim: set ts=8 sw=8 tw=0 noet:

新建了一个 RISC-V Linux 飞书群,有需要的可以加下,https://applink.feishu.cn/client/chat/chatter/add_by_link?link_token=c7bnee66-ca78-4745-8927-5e39668f3f4d

网友A:
回个贴看看隐藏的内容

网友B:
这个IDE烂的一B,刚刚玩GD32VF103的时候,就是用这家的IDE,各种配置,还要注意文件所在的目录,编译调试惨不忍睹,到最后还不一定弄的起来,有时候都不知道仿真到哪里去了,还有根本运行不到主函数处,总之,普通玩家尽量远离之。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E烂的一B,刚刚玩GD32VF103的时候,就是用这家的IDE,各种配置,还要注意文件所在的目录,编译调试惨 ...

问题确实有,需要我这边帮你转发给官方那边吗?让他们后续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确实有,需要我这边帮你转发给官方那边吗?让他们后续优化。

好的好的,用GDLINK调试GD32V103的时候,用这个IDE,仿真速度慢的出奇,毫不夸张的讲,执行一条简单的指令,起码需要5秒以上的时间,真不知道他们自己把玩的时候,是怎么能忍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好的,用GDLINK调试GD32V103的时候,用这个IDE,仿真速度慢的出奇,毫不夸张的讲,执行一条简单的指 ...

你这个用的时候有 配置 udev 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的时候有 配置 udev 文件吗?

没有的,以前都是按照GD官方要求配置的,没有看到你所讲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以前都是按照GD官方要求配置的,没有看到你所讲的配置。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etc/udev/rules.d/99-nuclei.rules"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