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底部填充胶,为什么使用底部填充胶?

楼主(2022-03-19):
什么是底部填充胶?底部填充胶简单来说就是底部填充之义,常规定义是一种用化学胶水(主要成份是环氧树脂)对BGA 封装模式的芯片进行封装模式的芯片进行底部填充,利用加热的固化形式,将BGA 底部空隙大面积 (一般覆盖一般覆盖80%以上)填满,从而达到加固的目的,增强BGA 封装模式的芯片和PCBA 之间的抗跌落性能之间的抗跌落性能。

为什么使用底部填充胶?
       底部填充胶对SMT(电子电路表面组装技术)元件(如:BGA、CSA芯片等)装配的长期可靠性是必须的。其能很好的减少焊接点的应力,将应力均匀分散在芯片的界面上。选择合适的底部填充胶对芯片的铁落和热冲击的可靠性都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在芯片踢球阵列中,底部填充胶能有效的阻击焊锡点本身(即结构内的薄弱点)因为应力而发生应力失效。此外,底部填充胶的第二个作用是防止潮湿和其它形式的污染。

底部填充胶的常见问题解答
问:在使用底部填充胶时发现,胶粘剂固化后会产生气泡,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答:气泡一般是因为水蒸汽而导致,水蒸气产生的原因有SMT(电子电路表面组装技术)数小时后会有水蒸气附在PCB板(印制电路板)上,或胶粘剂没有充分回温也有可能造成此现象。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将电路板加热至110℃,烘烤一段时间后再点胶;以及使用胶粘剂之前将胶粘剂充分回温。
问:在选择胶粘剂主要需要关注哪些参数?
答:首先,要根据产品大小,焊球的大小间距以及工艺选择适合的粘度; 其次,要关注胶粘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热膨胀系数(CTE),此两个主要参数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及可修复。
问:出现胶粘剂不干的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这个情况主要是助焊剂和胶粘剂不相容造成,一种方法是换掉锡膏,但一般较难实现;另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与此锡膏兼容性更好的胶粘剂,有时烘烤电路板也会对此类情况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