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卖电流表的说我无知,我都笑了......

楼主(2022-03-19):
手头有现成的一个直流5A量程的数码管显示电流表,我问卖家,我想在电动车充电器220伏的输入端串进去一个整流桥,用这个表测一下充电器的工作电流,问他表会不会被烧坏,结果被他说什么汽车想跑在火车的铁轨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是无知的想法......把我笑坏了......

网友A:
你的表能测直流还是交流,光是加个整流,谐波电流成分很大的,测不正。直流的表带宽不够,只能测直流的平均电流。还有量程够不够大。

网友B:
卖家说得挺对的。

网友C:
卖家未必啥都不懂,也许他感觉你的做法不划算,不如拿交流电流卡表卡一下……

网友D:
先别否定卖家的话
你先说说你的表供电范围,
供电采样是否隔离
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
电流量程多少
电流采样方式
你都知道了,你也不会再问卖家了

网友E:
简单应用可以的 , 没哪么复杂, 大不了加个滤波,

网友F:
卖家没有说错,对于互感器来说,要有相匹配的负载电阻才行的,不能够直接用整流桥整流后送到电压表的,因为电压表的阻抗太大了,容易烧电路,互感器在使用的时候,是严禁开路使用的,你的这个使用方式虽然没有直接开路,但是负载非常的小,这样会影响测量精度并且不安全。

楼主:
也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具体目的,让卖家误会了吧,只是想大概了解一下充电时的电流和充满以后的电流有多大差别,没那么严谨,经常拿47表加整流桥测家电工作电流。现成的有一个电流表,想办法能大概测一下就行了,再去买一个交流电流表不是还要花钱,不值当……

网友G:
讲真,光从你的描述来看,卖家说的对。

网友H:
我觉得卖家说得不错的。
普通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一般是对电容充电的电流,用DC电流表测不准的。

网友I:
可以测量没有错的,充电器内部电路开始就是个整流桥(除非不是开关电源类型的),在前面再接一个整流桥,等于内部整流桥变成了普通的降压二极管,但谐波大,测不准是有可能的。

网友J:
是这样连接吧?

楼主:
是的,经常这样测电流,肯定不太准确,但是,要那么准确的结果,有啥意义呢…

网友K:
如果你想用这个电流表直接测量充电器的高压端的工作电流,应该不能实现。

首先这种电流表需要接入工作电源,一般是30V以内。因此你需要另外加装(最好12V的)直流电源为这个电流表提供工作电源,然后才能将该表的电流测量线串联入市电整流后到充电器高压输入端的线路上,间接进行高压端工作电流电流测量。至于脉冲直流电能否测准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楼主:
表是5伏供电,里边有两个隔离模块,主电路一个通讯一个,我有一大把5伏的适配器,还是过3C的…

只要有另外的5V为电流表供电,就算不能隔离,测量是没有问题的,隔离只设计到安全问题。

网友L:
如果能把电车在家里充电,把所有电器都关了,看一下电流表,再把电车充电器插上看充电和充满的电流,减去之前的电流。

网友M:
不知道你这表测到的是直流平均电流,还是直流有效电流?如果是平均电流,那还得换算下。一般电表测的是有效电流,所以你的想法只是误差大些。

楼主:
其实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N:
这种直流表头因为带宽原因,测开关电源一点儿都不准。

买个功率插座吧。

网友O:
确实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