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做玩具应用,电池供电,最低电压可以去到多少?

楼主(2022-03-19):
请教师兄,APM32F103做玩具应用的话,如果简单电池供电,电压输入最低可以接受多少?需要做LDO整流吗?想要尽量简单便宜。

楼主:
不小心按了回车,补充一下,玩具狗应用,电机启动的一下,电压可能有一下压降,需要一并考虑进去吗?

网友A: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1.8-3.6V;
是否做LDO,看电池电压范围吧,范围差不多的话,直接供电,应该不需要LDO了;
要是有瞬间降低,一般加大电容稳压;
建议重点关注压降的幅值、持续时间,得采集下波形,确保压降达不到MCU复位的条件。

网友B:
瞬时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是有可能导致芯片复位的,可以用二极管将电机部分的电源和芯片的电源隔离开,然后再在芯片端并联大电容保持芯片端的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