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用的单片机引脚,电路上已经接地了,软件上如何设置?

楼主(2022-03-20):
对于已经接到地线的单片机引脚,软件上设置成输入好呢还是输出好?

网友A:
输入,设置成输出比较危险

网友B:
原理上设置成输入和输出都是可以得,只是设置成输出得话,要一直让这个IO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C:
不用的IO我都悬空。

网友D:
不用的引脚,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的引脚,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硬件上的替换,而PCB没有更新。

网友F:
务必配置为输入态,对于可设置偏置电平的型号还应保持与输入逻辑的一致,万万不可配置为输出态,一旦软件出错导致电平相反,IO很可能会因此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