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电子器件,不知道是什么,大家看看是什么?

楼主(2022-03-20):
今天拆了一个电子器件,不知道是干什么 的,有没有老铁知道?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点评):
ATMEGA64 单片机啊 以前是AVR的 现在被MICROCHIP(美国微芯)收购了

网友B:
ATMEGA64A是AVR单片机,PL2303是USB转串口,74HC4051是模拟开关,74HC595是串并转换用于扩展输出脚,加上一堆三极管,像是驱动LED点阵屏的。

网友C:
LED显示屏的驱动电路可能性较大,接触过类似的线路。

网友D:
LcwSwust懂的多

网友E:
楼主不说一下这是用在哪的吗?

网友F:
单片机。至于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网友G:
有大佬正解

网友:
点阵屏驱动,楼主这是把谁家的广告牌拆了啊

网友H:
你是问哪个电子元器件?

楼主:
这是以前天目手机维修出的神手下载器,可以刷很多品牌的功能机!

网友A(2022-04-19):
很多IO扩展 具体干啥用的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