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是饿死的吗?

楼主:
有个用蓄电池的设备,每天能充电10小时左右,但电池还是经常耗尽。
电路如上,其中:DC 就是充电器的插头,充电器规格是 12V  1A 的。
电池是 铅酸电池。最初是一块 12V 12AH。后来为了解决电池耗尽问题,又加了一块,相当于 12V 24AH 了,也没改善。
“充电检测”的意思是知道正在充电,不是说充了多少电。
现在怀疑是充电器本身电流不够大,12V 1A 充10小时,也只有 10AH,即:电池本来就没充满。
另外,二极管是否也会影响充电效果?是 1N4007,允许 1A。主要是它自己也有 0.7V 的压降,会不会导致充电器以为电池充满了而转入涓流模式,其实电池还没充满?(如果真这样,那最好能改充电器,把电压标准提高 0.7V,可充电器是市售的,没有电路图。)
可是二极管又无法去掉。如果去掉了,就会干扰“充电检测”,显得总是在充电了。
请问大家有何分析或办法,多谢!

网友A(点评):
充电器1A不等于充电电流就是1A,当电池用旧了内阻变大,就是用4A充电器也达不到1A.

网友B(点评):
12V 的电池如何用5V 电源给它充电?

网友C(2022-03-20):
每天用去11安时的电量,却只能充进去10安时,可不就慢慢的就饿死了……

网友A(点评):
只充10安时的瓶能倒出11安时的电吗?哈哈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说呢?哈哈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所以"每天用去11安时的电量"这句话有问題,哈哈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只是打个比方,是那个道理,要那么严谨干啥....

网友D:
ups电源的后备电池也极易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E:
你都不告知负荷的电流大小,大家只好猜迷了。

你的负荷电流大于充电器能输出的最大电流,蓄电瓶必然会饿死。

将充电器换为电流更大的充电器,至少它提供的电流要能大于负荷的平均电流。将二极管换为压降更小的肖特基二极管,或者设计MOS管作为隔离开关,可以解决充电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F:
1 测下充电器空载输出多少 确定是14.4V? 别整个12V 开关电源哈
2 测下设备耗电多少,
3 基本可以肯定 长期用的多充的少 慢慢干死了
找到原因 再改善

网友G:
我认为大部分是撑死的,充满电放着的电池,大部分都鼓包了...

网友E(点评):
你好! 想请教一下,以锂电池为例,长期并连着3.9~4V的电源适配器,电池会不会损坏(譬如鼓包之类)?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电压不超并不会,4.2V的电池接3.9-4V不会出问题

网友H(点评):
充满电放着鼓包是不是质量问题,我8年前玩航模的电池家里有20块左右,几乎是一年内全部鼓包,后来全扔了,但是从3年前工作用买了一堆聚合物、铁锂、三元锂,最长的到现在接近3年了,还没发现鼓包的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H: 呵呵,我2014年开始玩四轴,大量的品牌电池都鼓包,后来才知道平时不能充满存放,否则鼓包,单节3.7~3.9V才好,2016年开始充到3.8V存放(3S是11.4V,4S是15.2V),则到现在大部分电池都没鼓包,只是容量下降,做别的用途了。太阳能电池板最好给铅酸电瓶充电。

网友J:
充电电压太低了,用14V试试

网友K:
12V的铅酸电池可不能用12V去充,那根本充不满。

网友L:
充电电压建议14V……

网友M:
铅酸蓄电池浮充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

网友N:
买了块松下的阀控铅酸储能电瓶 70AH的
实际100w灯泡 连续放电8个多小时10.5v 能到65AH 库仑计放的
打算用来加个壳子+库仑计+隔离器+DC输出控制+逆变器 做户外电源 露营用
有人说 铅酸电瓶当户外电源是坑     正在往里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