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基于STC8G1T08A的433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22-03-20):
最近在研发一个项目,需要无线电通信,由于esp8266组网成本太高所以选择了433无线模块,在网上找了许多编码发射和解码接收的程序刷进去进行测试,通过示波器发现433发射的波形跟接收模块发出的波形不一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开始以为是没有天线可加了天线依旧如此。

楼主:
部分图片

网友A:
这几个图,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这个图如何得来的,啥条件下得来的?图上的哪个是哪个?
得先尝试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B:
换吧,换HC-12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这种超再生的很难用的,我再2004~2008难用得比较多,性能差,后来都换成超外差的了,或者使用TI的射频芯片。测试发现现在的315M或433M超外差接收、发送模块性能不错,电流小,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吧,换HC-12就可以了

HC-12好贵哦,我正在做的是一对多传输一个发送40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图,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这个图如何得来的,啥条件下得来的?图上的哪个是哪个?
得先尝试把问题描述 ...

呢个图黄色的是发射的波形,蓝色的是接收到的波形,是我的问题发射模块线接错了,改对之后两个波形就一致了,在没有发送数据的时候有很多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超再生的很难用的,我再2004~2008难用得比较多,性能差,后来都换成超外差的了,或者使用TI的射频 ...

本来用的是蜂鸟无线的远r-1和t-1前一段时间因为深圳疫情发不了货所以先找了个可以发货的433模块测试一下。没有了解过TI的射频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用的是蜂鸟无线的远r-1和t-1前一段时间因为深圳疫情发不了货所以先找了个可以发货的433模块测试一下 ...

蜂鸟无线的远r-1和t-1用过,真心不错,就是比同类的稍贵,但质量好肯定会贵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