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挽逆变器,功率上不去

楼主(2022-03-20):
为什么推挽逆变器功率上不去,我做了一个推挽逆变器低压转高压,功率达到了1800w,但是此刻工作了,45秒散热片就达到了75度以上就保护了散热片烫的离谱,为什么会这么烫什么原因引起的?变压器使用的是ee70b,驱动频率是17.5k死区时间够,我发觉损耗都到散热片上去了,功率管是8对190n08功率完全有余量,而且驱动波形都还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散热片会这么烫

网友A:
大功率的时候前级应该开环工作,如果还处在闭环状态下,MOS管就会发热严重,另外死区时间是否过大,也会导致前几工作温度高

网友B:
测试DS管脚波型,是不是尖峰到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