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串口+SPIFLASH

楼主(2022-03-20):
目前需要对一颗SPIFLASH(型号固定)进行离线烧录,因为对上位机还不是太熟练,所以还是采用串口命令控制的方式进行设计
整体思路构思为

上位机串口——》AT32的串口——》数据缓存区——》AT32的SPI口——》SPIFLASH

数据缓存区的数据是提前烧录进AT32的,修改需要人工
现在想到两个思路

第一种为串口通过Y-MODEM协议接收数据
上电后从串口获得数据缓存在单片机内部
需要烧录时再按最开始的离线方式进行
优点:方便一根线就搞定
缺点:受制于单片的内部存储空间

第二种为添加USB从U盘获取数据
通过串口命令从U盘烧录指定文件
优点:文件烧录灵活
缺点:需要U盘配合

现在完成第一步离线烧录方式
主要分成三步
第一步 外设初始化
串口、SPI外设、IO
  /* config usart1 nvic interrupt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 configure usart1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usart_wakeup_id_set(USART1, 0x01);
  usart_wakeup_mode_set(USART1, USART_WAKEUP_BY_MATCHING_ID);
  usart_receiver_mute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FLASH_CS_HIGH();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2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64;//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2, TRUE);
void at32_board_init()
{
  /* initialize delay function */
  delay_init();

  /* configure led in at_start_board */
  at32_led_init(LED2);
  at32_led_init(LED3);
  at32_led_init(LED4);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

  /* configure button in at_start board */
  at32_button_init();
}

第二部 ,针对SPIFLASH编写驱动
#define SPIF_BLOCKERASE                  0xD8
#define SPIF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SPIF_CHIPERASE                   0xC7
#define SPIF_POWERDOWN                   0xB9
#define SPIF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SPIF_DEVICEID                    0xAB
#define SPIF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SPIF_JEDECDEVICEID               0x9F
#define FLASH_SPI_DUMMY_BYTE             0xA5
写操作
uint8_t spi_byte_write(uint8_t data)
{
  uint8_t brxbuff;
  spi_i2s_dma_transmitter_enable(SPI2, FALSE);
  spi_i2s_dma_receiver_enable(SPI2, FALS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2, data);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2,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brxbuff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2);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2, SPI_I2S_BF_FLAG) != RESET);
  return brxbuff;
}
读操作
  1. uint8_t spi_byte_read(void)
  2. {
  3.   return (spi_byte_write(FLASH_SPI_DUMMY_BYTE));
  4. }

第三步,应用代码,根据串口命令执行不同的操作
   if((usart1_rx_buffer[0] == MATCH_ID_VAL) && (usart1_rx_buffer[1] == DATA2_VAL) && \
      (usart1_rx_buffer[2] == MATCH_ID_VAL) && (usart1_rx_buffer[3] == DATA4_VAL))
    {
                        usart1_rx_buffer[3]=0;

                        usart_receiver_mute_enable(USART1, TRUE);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
                        /* read data */
                        for(i=0;i<32;i++)
                        {
spi_bytes_read(i*BUF_SIZE,rx_buffer, BUF_SIZE);
                                /* printf read data */
//                                printf("Read Data: ");
                                for(index = 0; index < BUF_SIZE; index++)
                                {
                                        printf("0x%02x,", rx_buffer[index]);
                                }
                                for(index = 0; index < BUF_SIZE; index++)
                                {
                                        rx_buffer[index]=0;
                                }
                        }

    }

基本操作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