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的一个奇怪bug

楼主:
今天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用MRS debug时,发现无法启动debug:

查来查去,发现左侧的工程目录obj文件夹下缺少.elf文件,这导致启动debug时无法找到.elf文件,从而启动失败:

但是在电脑中,工程的实际目录下,又确确实实存在该文件:

不知怎么回事,在编译工程后,该文件没有添加到MRS的左侧工程目录中。(没有对软件进行任何设置,一切都采取默认值)
后来偶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上面的动图可见,在工程编译过程中,.elf被添加到obj目录下,但是编译结束后又被从该目录下删除了。
这个bug随机出现:有时重启电脑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了,有时工程编译后,它又出现了。MounRiver Studio版本是v1.70

网友A(2022-03-21):
您好,MRS提供了“增量编译”、“重新编译“功能,可以实现每次编译后自动刷新.elf文件,功能入口如下图所示。
使用如您截图所示的”全部编译“功能时,也可以通过选中目标工程后按F5快捷键手动刷新编译后的文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提供了“增量编译”、“重新编译“功能,可以实现每次编译后自动刷新.elf文件,功能入口如下图所 ...

谢谢。
请问“重新编译Rebuild”和“编译全部Build All”这两个按钮的区别是?
关于.elf文件在MRS的左侧工程目录中自动消失,它是随机出现的,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了。

网友A(点评):
”重新编译“也叫”全量编译“,是相对于增量编译而言的,该操作会编译所有的工程文件,而”增量编译“则是只编译相较上次编译后修改的文件。”全部编译“则是对当前工作空间内所有工程执行增量编译操作。.elf文件每次编译都会重新生成,只是有时需要手动刷新下文件列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啊,这个对应keil的话,
不也有相同的按钮么~

网友C:
看来很多时候,只差一句话,一个点拨

网友B:
感觉最后这动图不错